华硕X55VD自动掉电

楼主(2013-11-07):
朋友的华硕笔记本 型号是X55VD intelHM76的芯片组 每次运行半小时掉电 掉电后马上开机也能开机 开机后运行半小时后再次掉电 如此循环 开始怀疑是软件问题换了系统还是没解决问题 散热也重新做了

网友:
希望迅维的大神们能给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上的朋友 谢谢你的指点 很感激

网友(2014-04-30):
这个主板应该存在设计缺陷,我们修到的是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有时也是自动断电。

网友:
尝试放烤箱烘烤一下

网友(2017-05-25):
刷BIOS,无效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