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GW 50MHZ的模拟示波器还有救么?

楼主(2013-11-07):
大家看看这样还有救么?一大早开机就这样。。全部汇聚到中间呈一条短的竖点了。。只是相机照了反光就成了这么大的圆点..
正常的话它应该在靠近底部的第二格成一条清晰明亮的横线...可今天就这样了。。什么关机开机都是一样就是不能回复到好的状态..以前也会有这种情况..可等一下时间它就会自动恢复。。可今天什么都恢复不了..只有发上来问问大家了..这样子还有救么?

听了大家的话 ...没有头绪的情况下拆了..一看。。顿时傻眼了...这上面密密麻麻的元器件看了就头疼。。再加上不知道哪个朝代留下来的灰尘...不敢动啊..没有原理图。。也没了解工作原理。。这种情况下我是万万不能拆的..暂时先拆到这..等有他的原理图的话就动手..不知道哪个有原理图送上一份...本人万分感谢..虽然只有百分之10的修好把握...

大家看看吧...如果有图纸来就好了....希望还能救活

网友:
有得救,拆开来找个图纸研究一下,我有一台20m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拆开后发现一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挺好的设备  只是我不会用这种

网友:
先拆了再说 有时候 拆开一开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你估计得找修家电的朋友了

网友:
楼主的拆下来研究了   呵呵

网友:
虚焊了啊

网友:
扫描电路不工作

网友:
       看起故障很简单的,没有图纸做起来就很困难了,大概是水来扫描或垂直扫描部分的问题。示波器的示波管虽然没有学过,大概原理跟CRT显像管的原理一样。没有图纸就反向跑线,从垂直偏转线圈和水平偏转线圈开始跑。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供参考。

网友:
水平和垂直扫描都没有工作,一般两者后级不会同时损坏,所以楼主先检查扫描的前级公共供电电路,按你说的现象分析,多半是元件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