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RT8206B升压电路15V待机时只有8v正常吗?

楼主(2013-11-07):
广达RT8206B升压电路15V待机时只有8v正常吗?有3V 5v了.只是上面一组没升压.下面一组有升到8V.j
j.按开关后就升到期13.5v也能正常用.上下两组都升压了.这个机子CQ42有时不触发.想问一下.正常机子是不是都有升到13.5V
不触发

网友:
学习下 要是我遇到没办法弄的坐等大师来看

网友:
你擦一下PD11有升压没,没有丢代换一个试一下。如果有的话就查PD14有升压没,一个一个排除吧。呵呵

网友:
待机时PD14有升压 PD11没升压.按开关两个都升压.升压二板管与电容换了也一样.CQ42是不是本来就这样啊??????

网友:
10几伏就够用了

网友:
我是这样解决的,直拉一个19V代替原15V,正常上电正常使用,那台DELL进水了,实在看不清楚了就这样改了

网友:
PD14去掉、飞一个18V到15V那里去看看行不行、要是不行那你就修不开机吧、我修过好几台没有升压成功的我都不没有去修、都是直接飞个18V过去用的、我有时候机子多就喜欢偷懒

网友:
一般都是15v

网友:
学习了啊 等待结果

网友:
谢谢.我也改了一下.还不知道好了没.它是几天才不触发一次.

网友:
不正常,待机时一应该是15V,你查查升压二极管,还有那附近的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