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就卡屏,鼠标不见了,屏幕没有反应,没有自动关机,但是显卡风扇

楼主(2013-11-07):
(无正文)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

我开始也觉得
现在是cpu和南北桥全上新硅脂了
除了gts25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觉得
现在是cpu和南北桥全上新硅脂了
除了gts250显卡

换个显卡风扇试试

网友:
是台机吗?{笔记本换换散热导管}装系统。。我有好几次 都解决了

网友:
加焊显卡,更换散热导管,风扇改常转

网友:
换个显卡、重装个系统

网友:
显卡  散热  硬盘  都有可能

网友:
硬盘可能有故障   电源试过吗

网友:
显卡。或者CPU过热,也有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测过没?

网友:
散热处理好没?晶体是不是完全贴紧了散热器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检查主板主供电,电容爆浆

网友:
楼主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
排除法:
1.换个系统试试,排除软问题。
2.既然显卡风扇会变慢就先换个显卡试试。
3.开机进入BIOS看看PC温度
4.用MHDD扫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