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驱动完进系统黑屏,请指教怎么修

楼主(2013-11-07):
不装驱动就没事,装驱动好电脑重启到要进系统就黑屏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核心加焊坏了,换核心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是显卡空焊的原因,加焊显卡好了!最好先排除系统原因

网友:
我加焊过了,你有这显卡的bios吗  影驰GT240黑将版X5 1GB DDR5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显卡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显卡的bios

麻烦兄弟帮忙找一下,我刷试试,这个显卡今天一定要修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麻烦兄弟帮忙找一下,我刷试试,这个显卡今天一定要修好,谢谢

本来是不显卡的,供电修好了,能显卡了,现在却是不能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不显卡的,供电修好了,能显卡了,现在却是不能装驱动

显示

网友:
开机进window之前狂击F8 选VGA模式进桌面以后调分辨率1024X768重启在正常进系统看看行不行!如果还是不行那在进VGA模式 卸载显卡驱动 用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在驱动显卡 这里提示你一下最新的驱动未必支持你的显卡 驱动精灵那些软件可以让你选择之前的老驱动用老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兄弟帮忙找一下,我刷试试,这个显卡今天一定要修好,谢谢

我上网上论坛上找了没有找到,不好意思

网友C:
这种问题,笔记本常见,驱动不对,你可以多换几个版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笔记本常见,驱动不对,你可以多换几个版本的驱动试试

在系统上怎么删除掉我下载的那个驱动

网友:
进安全模式,点显示,可以卸载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只遇到过一次`GPU坏``

网友D:
进系统黑屏常见二种情况,一GPU空焊,二BIOS资料不良,在论坛有人发一个显卡BIOS下载的地址你自己相一下,里面基本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黑屏常见二种情况,一GPU空焊,二BIOS资料不良,在论坛有人发一个显卡BIOS下载的地址你自己相一下,里 ...

麻烦你把地址发给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黑屏常见二种情况,一GPU空焊,二BIOS资料不良,在论坛有人发一个显卡BIOS下载的地址你自己相一下,里 ...

BIOS资料不良会这样吗,显卡要是BIOS文件坏,他还会显示,还会读写到吗,像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加焊以无用了,我所见过的BIOS问题。,全是不亮,主板走码是有个现像的,他这种不是,,,,版主知道显卡如果说没有BIOS 他会出现,什么现象,及怎么知道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资料不良会这样吗,显卡要是BIOS文件坏,他还会显示,还会读写到吗,像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加焊以无用 ...

嘿嘿 把你个人修到过故障分享出来,少让大家走弯路,我想大家都很支持的 ,2R兄。

网友:
核心空了吧。。要不就是坏了。。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不是BIOS坏了,装上驱动就黑屏,要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排除了软件的故障后,就是GPU的问题。

网友:
显卡空焊的原因本来以为~
既然你已经加焊过了~
那么你试一试用安装版本的系统装机看看~
如果能正常进入桌面~
先不要着急安装任何东西~
运行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祝楼主好运~

网友:
这种故障是比较常见,也难以修复

网友:
GPU坏了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