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K42JR PL5C3257芯片

楼主(2013-11-07):
内屏没有3V供电,这个芯片工作原理是 ?L_VDDEN没有电压 ,有5V供电。外接没问题。谢谢

网友:
大概是个与门之类的吧,不是很清楚。应该是IA1和IB1为高后,从YB这个脚位输出高电平去开启屏供电的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暗屏之类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人为拉低Q4511B和拆掉Q4505。看看是不是这个故障。如果追求完美就去查芯片条件,换芯片了呗。个人理解。没有修过这个芯片。

网友:
是芯片坏了吗,屏也没有电。不是暗屏

网友:
L_VDDEN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不是那个芯片发出来

网友:
显卡坏了吗。外接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