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都用料板的下管代换行吗?

楼主(2013-11-07):
有一块主板,测量发现是CPU供电的上下管都坏了。但是现在料板上只剩下几个下管了,能用下管代替上管吗?知道的大师们说一下,先谢谢啦。
cpu

网友:
可以的 只要功耗沟道一样就行

网友:
上管最好还用上管,因为上管能承受的电流比下管大。

网友:
上管可以代替下管用,下管最好不要代替上管

网友:
电流不一要,大可以代小的,小的不可以代大的。

网友:
个人认为 上管耐压高 电流小一些 下管耐压低 电流大一些 很多主板的下管用2个同型号的上管并联 证明下管电流大 其实下管的耐压不是问题 我常用下管代替上管

网友:
换吧!我经常换都没事

网友:
不能换 可能会烧的

网友:
有道理 但要查一下前级芯片

网友:
最好不要换 !!!!!!!!!!!!!!

网友:
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不可以哦,功率不行的,上管功率大,下管功率小!!!代换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