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索尼VPCEG-111T

楼主(2013-11-07):
版号MBX-250图纸有两种  找不到集显的图纸  下了个独立显卡的图纸跟板对不上号   笔记本大电流5A多  拆开发现上面PU4001击穿,上面写着V2657,怎么查都不查不到这管的资料,大家帮忙看下,3Q

网友:
这个就是P沟道的MOS管啊、你还要查啥资料?去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种QFN的管子可以代换不

你找一个P沟道的管子,耐压差不多的那种。然后分清楚GDS 就行了啊。G级的那边中间两只脚你把它剪了。然后搭上去。除了有点难看外,在没料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P沟道的管子,耐压差不多的那种。然后分清楚GDS 就行了啊。G级的那边中间两只脚你把它剪了。然后 ...

有道理  我也是这么想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