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不触发

楼主(2013-11-07):
接了一块G41T的板子。IO脚接的RSMRST电阻烧了。图上是0欧电阻。测量板对地电阻300欧。无短路按上电阻不触发。测南桥晶振32.768 有电压无波形。是南桥坏了。还是IO 坏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那个0Ω电阻接上没?  只要晶振已经有电压但不起振,都是先换谐振电容再换晶振,最后才南桥;

网友:
RSMRST#一般是由3.3V上拉,你说的测量板对地值为300,是挑起I/O引脚测量板子的对地值还是没有挑开测得,没有挑开测得话300是正常的,不触发,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8K,3VSB,RSMRST#,PWRBTN#,SLP_S3#,PSON#,32.768K有电压,无波形,说明前面两个待机条件正常,先更汗晶振,电容试试

网友:
主要条件满足后确认IO是否有PWRON信号给南桥,南桥是否有SLP3信号返回IO?根据这两个信号来判断是IO问题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再路测得电阻。电阻已经按上去了。是不是说。IO 75脚PWRBIN得到了跳变信号。如果他没有向72脚南桥发出跳变信号就是IO 没有工作。可南桥晶振没起振。是不是这个烧的电阻引起的。这个电阻是去IO 的信号。是不是IO 能引起南桥不振。烧这个电阻一般只会是IO没有复位。也会引起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