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ER:1.6 不触发

楼主(2013-11-07):
手上有两块V星  MS-7529  VER:1.6  的主板     故障是不触发,我测3.3V待机电压正常  。测晶振 两脚一个是0.177V  一个脚是0.312V  晶振已经有电压的  接下该查哪里啊   (我对主板  是一片空白、  只是觉得大家都修主板  才拿来练练手  ,)有经验分享一下 接下该查哪里。谢谢!!!! 最新进展  :

网友:
路过..........................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
测一下CPU的供电,内存供电,桥的供电,

超越人士!

网友:
测一下CPU的供电,内存供电,桥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CPU的供电,内存供电,桥的供电,

好像是先出发才有供电吧!

网友:
IO是否已经接收并发出开机指令!还有RSMRST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先出发才有供电吧!

那你开关有没有电压

网友C:
触发电路是5个电压加3个触发信号amd的多个待机桥电压

网友:
按下开关看下I/O引脚是否一样有高低高跳变,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南桥是否发出了低/高到高的跳变,I/O是否发出信号拉低绿线。

查看一下有没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电路是5个电压加3个触发信号amd的多个待机桥电压

那5个电压  3个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开关看下I/O引脚是否一样有高低高跳变,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南桥是否发出了低/高到高的跳变,I/O是否 ...

还是版主回复的好.我本来想打这么多字会麻烦.结果看到版主写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开关看下I/O引脚是否一样有高低高跳变,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南桥是否发出了低/高到高的跳变,I/O是否 ...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编辑了 ,在这里继续     根据9楼的回答 我下一张 INTEL 的时序图 和  MS-7529  VER:1.1的图纸看一下 触发的 条件  首先我测了  开关跳线上的电压是3.2V    VBAT 点 是2.9V   南桥W4的电压也有了  。我用镊子短接一下又松开  测   I O F71882FG的   81  、  82    脚已经有3.2-0-3.2V的电压跳变但是但是83  脚涛声依旧是5V 是不是 说明  南桥已经挂了  ???哪位大师  说一下  ?  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一下  这张图里的电路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拉低绿线电压的信号应该是 PSON信号   这个信号要等板子开机触发后I/O到南桥有PWRBTIN信号电压跳变南 ...

I/O发给南桥PWRBTN#,南桥收到该信号后返回SLP_S3<低/高——>高>#给I/O,I/O再发出PSON#信号来拉低绿线完成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SLPS3#信号 在南桥 待机时候 是不是 为 高电平状态

有的是低到高跳变,有的是高到高

网友:
哪位大师说一下 14楼那张图的电路是干嘛的

网友:
14楼的那个图俺也没看懂,望正解

网友:
不触发一般关系南桥、IO。我一般先查RTC电路,再查IO的相关信号

网友:
這塊板我修過
查RSMRST#電壓
R301,R304故障的多

网友:
按下开关看下I/O引脚是否一样有高低高跳变,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南桥是否发出了低/高到高的跳变,I/O是否发出信号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