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待机维修K42JC

楼主(2013-11-07):
测试3.3V 5V 待机电压无 测待机电源芯片51125 16脚VIN:19V 8脚的VREG3 3.3V 17J脚:VREG5 4.9V  1脚的ENTRIP1   0V 3脚REF:2.02V 6脚 ENTRIP2  0V 23脚 PGOOG 0V  脚高手指点  那个还要测试的信号   主要要待机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ENTRIP1和ENTERIP2要为高电平才能打开3v5v的输出,看这两个信号是由哪个控制的,把它修出来就行的。有的是EC控制的。

网友:
线性5V VREG5输出后,经过电阻和电容的 延时后,输出+V5AL,我觉得应该查下这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
EC86脚 GPF1_EC 查这个有没有3.3V

网友:
去掉CMOS电池看看,会主动上电,如不能,则是EC的待机条件或者南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无待机电压,应该先考虑EC或SB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满足的几个条件个个测试!!

网友:
后级短路么。。。换了,芯片还发烫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检查看下IO那边的信号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3 V 而且电源芯片发烫   换了还是一样的

EC86脚 GPF1_EC 链接的电阻断开。GPF1_EC这个脚无3.3V那就是前面的条件没有满足,有那就是后面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