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求

楼主(2013-11-07):
网卡3V短路 把网卡拆下来好了不短路了    可是我换上一个好的网卡  加电又短路了 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 各种求大神

网友:
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改个USB网卡到主板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了   解决了  放下静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