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AX无CPU供电

楼主(2013-11-07):
本子到手,可以触发,电流0.3几,心想应该无CPU供电,拆机测各电压正常,就是无CPU供电。测CPU电源管理芯处VR-ON信号,无电压。看图纸,这个信号跟EC的121脚相连。测121脚有电压,断线了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小伙子捡到大便宜啦 嘿嘿  断线了

网友:
楼主牛X啊,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A: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网友:
学习下。不错哈哈哈哈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线有点粗了。思路不错。

网友:
最少200闷又到手

网友:
飞这么粗的线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直接就测EN,值得学习,不过往EC上面飞线,飞了多久。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脏话*捡 了嘛,这么简单,其实我也捡到了DELL N4010不触发放电好了

网友:
直接焊接的,找不到断线点,所以才飞的线。。。

网友:
这个算是捡到的了。

网友:
捡到了啊,不过 线怎么那么粗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确实有图纸就是 好

网友:
找到断的地方,补线,我觉得有成就感。。。

网友:
这种断线都能看出来,真是厉害呀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之前换电原IC还是不好用

网友:
介才叫修本,利索不墨迹。。。顶起~

网友:
祝贺你成功了。有图纸就是好,给维修带来了方便。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修好的都觉得有点容易,查有时真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有时候运气也是一种技术, 不是么

网友:
这跟线用得也太粗了点吧

网友:
你混到了 一根线几百块

网友:
干净利索,算是比较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