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华硕X53S 板号K53SV3.0不触发,好象是通病

楼主(2013-11-07):
故障现象不触发 EC型号为 IT8572E 板号K53SV MH65芯片 上电到0.03 一动不动,裸板也一样,几个关键测试点 测试好象都正常,但就是不能不触发,当我测到内存帖纸下EC下其中的一个测试点有3.3V ,突然电源灯亮了,电流也上到了0.04(裸板) 貌似可以触发开机了,由于没有CPU 在,不能试到开机,不过我试过正常的板(裸板)也是上电到0。04 的。不知哪位大哥,大叔可以告诉我这故障是EC 的问题还是待机RT8206 的问题,3V 5V都正常,待机RT8206 各测试点电压也正常的。BIOS 跟正常板子交换过没问题;顺便发一个原机读出的BIOS,100%1000 能用:x53s-k53sv 3.0

x53s-k53sv 3.0.rar

网友:
跑一下AC_in_oc#这个线路看看,我上次也是不触发的问题,后来是这个线路上的一个排阻虚焊引起的

网友:
有个104的排阻容易坏

网友:
各位大哥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都行啊

网友:
hm65的平台不触发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些比较难修。。

网友:
你那个测试点3.3V 是连接EC哪个信号?

网友:
按华硕的上电时序查一下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还得按时序查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又长经验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4-07-16):
我也喜欢修 通病的板子

网友:
按时序查,排阻容易坏

网友:
刷了不亮啊
求能用的。。。。。。。。在线等我刷了别的是花屏

网友:
X53S   K53SV RE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