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线路由设置对了的也重启了为什么还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3-11-07):
我按操作步骤整对了的,也连接上了网络的,为什么还是不能上网呢

网友:
首先看外接单线能不能上,才接路由器,如果单接能上说明路由器有问题,

网友:
这个看你家网络是ADSL拨号 还是 静态 动态
ADSL拨号的你先不接路由器直接插网卡用猫拨号 要是成功了 猫在接路由器的WAN口 LAN口的1234口随便接一根到网卡上在安照你拨号的账号和密码输入路由器里 配置以后如果没有提示你重启路由器而且常时间上不了网 你就把猫和路由器的电源拔了重插一下等猫激活后就是猫ADSL的灯不闪一直亮在试一试好不好使

网友:
你说的这也接上了网络 还是不能上网  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

网友:
还是把问题说详细点吧

网友:
我按操作步骤整对了的,你是凭感觉吗.操作步骤整对了.但如果帐号密码错了.有用吗.也连接上了网络的.如果连接上了网络.不已经是能上网了吗.表述有问题

网友:
网络都连接上了,怎么还不能上网,哈哈,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
应该是的ip地址不对吧?  昨天我也遇到了个一摸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