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770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07):
客户拿来一块梅捷770主板,跑码E9,以为是内存的毛病,换之,仍旧E9,怀疑是内存供电的毛病,跑电路,未发现异常,难道是北桥?或是虚焊了?有点无措了,不管了,还是先刷下BIOS吧,主板型号:sy-n7hm3-gr,在驱动之家找到1.3版的BIOS,下载下来,刷完之后上机,过了,搞定,原来是BIOS出错了,修主板过程中,看来刷BIOS也是必须的

网友:
不错,应该先简单后复制,到BGA了,一般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