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音频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7):
摔过的机器,本来是打电话什么的声音时有时无,遂将降噪芯片U62重新植脚进行安装,安装后出现开机自动重启的现象,检查电路,发现C87电容短路,应该是U60的问题。我在想拆U62的时候CPU都没事,但是U60怎么会内部短路?是不是U60(音频玻璃芯片)下面的焊锡用的是熔点比较低的呢?求指教。。

网友:
打电话声音时有时无,你要确定好是哪里的问题。不是换个降噪IC就可以OK的。你肯定是看了网上的贴子说换它OK对吧??要好好的综合查找原因。

网友:
就是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下才换的  不是太专业只能这样换啊 呵呵  现在C87短路的话 版主看下是不是U60的问题啊?

网友:
再者 像这种拍一下就有声音,又没声音的话,应该就是U60和U62有问题了吧,能够保证喇叭 排线什么的没有问题,因为还有个主板放在上面正常。

网友:
那可能是接触不良吧,拍一下有声音。怎么想到去搞U60啊、?、

网友:
U62和 U60都搞了,发现C87短路,现在开机自动重启,查了下U52的pp1V2  的SD RAM几个电容短路。。。。。是不是要翘上层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