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3-11-07):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只有用电源才可以,请问充放电源管理电路是怎么检测的、感谢

网友:
金金金金金金金多

飞流一刀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池要充电,首先电池不能是充满电的哦,充满电的电池是不会充电的,先将电池放电到快没电的时候测试吧,其次,你要人家帮你,你再怎么也得说出个你的笔记本型号啊,或者板号,是不是?、、、

网友:
由简到繁,先换个电池,再不行刷个bios(以前碰到个不充电的刷bios好了),还不行就看电路吧。。。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太宽了

网友(2013-12-07):
基本搞不懂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全了,再补充一个,就是EC也有可能

网友:
在系统里能不能认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