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长城ps 2003-pb 绿3.6拉低,橙色5v正常

楼主(2013-11-07):
短接绿色 风扇会正常装,测黄色11v 其他输出电压正常, 装上负载,主板风扇转转停停。 求思路 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你装上负载在测各组的电压 哪个电压有跳动就是那组输出有问题顺着查下去

网友:
更换新的12V的滤波电容,加焊电感的焊点。如电压仍未正常,可检查12V输出到芯片的反馈电阻(电阻如果正常可串接1-2K的电阻 )

网友:
加负载哪项电压输出有问题重点就检查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