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Lenovo E46L不通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3-11-07):
最近比较有时间,来论坛发发帖子,赏脸的给点分吧,没分了。昨天收到同行寄来一台机器,据客户描述:不通电。
拆箱是一台联想Lenovo E46L,插可调电源无待机,如图1:

速度拆机,取出裸板,目测主板并未发现腐蚀进水、掉件缺件等现象,主板成色较新,属一修机。
再次插上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意外发现3V~5V已出,却无待机电流。
此时用示波器打了下EC32.78时钟晶振的第四脚波形,如图2:

正常。测EC32.78时钟晶振的第一脚波形,如图3:

不正常。EC32.78时钟晶振的第一脚对地值,如图4:

对地值正常。怀疑晶振不良,更换无果。好打开图纸板号是:DAOLL6MB6EO  广达代工。
找到EC IT8502E测量其待机条件,正常。测量开机键3.3V有正常跳变给EC。
当EC收到3.3V的开机跳变信号后,会输出  PWRBTN#  3.3V跳变给南桥。图5:
                                                        ( 抛尔罢筒 )

南桥有收到3.3V的高电平,此信号由EC的第80脚转换而来。图6:

此信号有3.3V但无跳变,问题发现,此信无跳可能是BIOS程序或EC问题引起 ,
找了个2M BIOS程序刷上,插上可调待机电流出现,欣喜。
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到些修复。。。

网友(点评):
ec本来波形幅度很大,测得一脚有波形很正常!

网友:
高手 水到渠成

网友:
不错  楼主时序不错,不是一味的先去干EC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对呀,一般就干EC了。。。LZ理论不错哈,关键看GPIO。

网友:
饼哥没分了,加点吧,新人发帖不易啊。

网友:
用示波器 效率提高……

网友:
PWRBTN#的跳变用万用表都测得到,有必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技术老道啊!我真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新机很多BIOS问题

网友:
的确,换是我的话,换EC可能性大些,然后再是BIOS,不会太注意GPIO,学习了

网友:
黄总技术越来越NB了

网友(点评):
哪里,多亏您,教导有方。。。

网友:
楼主技术没话说

网友(点评):
哪里,学艺不精,还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是BIOS的问题,而是先考虑BIOS?请指点!!!!

网友(点评):
按照时序的思路来修的话,PWRBTN#无跳变,应该先考虑BIOS程序或EC

网友:
这款机器这个现象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