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怪问题

楼主(2013-11-07):
这个机子先是花屏,做了一个BGA,之后,好了,,但是开机刚才到BIOS, 0078  0085 0087.就重启,多启动,有时又能进系统,而且使用也正常,兄弟们,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这款有做显卡作死的

网友:
再做一遍呗估计就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会好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在焊一遍!

网友:
继续做显卡啊!!!!

网友:
重做了两次,还是一个样,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本身就不行了,再做多少次也是不管用的吧!

网友:
谢了兄弟们,问题解决了,是无线网卡接口漏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