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联想-M3A780M V:1.0 代码跑DE

楼主(2013-11-07):
台式机联想-M3A780M V:1.0 代码跑 00-DE?
供电都正常,怎么检测

网友:
00直接跑DE吗 ?是DE还是ED? ED刷BIOS, CPU发热吗?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刷启天M6900的 M3A780M BIOS正常了

网友:
路过回个贴切。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7-02-14):
能跑码,就根据代码来参考,也可试些简单的,放个电,或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