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测BIOS的波形 应该测第几脚

楼主(2013-11-07):
测8脚BIOS的开机寻址波形 是测第1脚  还是别的脚?  求大师赐教

网友A:
测片选1脚,直接AUTO就行了

网友B:
都不知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没遇到问题 就是想加强些理论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片选1脚,直接AUTO就行了

测1脚和2脚有什么区别

网友D:
SPI的2脚是CS片选!如果有波形证明了寻址开始!

摆明的是手误打错了2字!楼主问的是1脚!误认子弟太过了吧,图纸上都有标注着!不会就我这个回复就以后把2脚当是C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I的2脚是CS片选!如果有波形证明了寻址开始!

SPI是什么意思指的总线吗  那1脚测了和2脚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I的2脚是CS片选!如果有波形证明了寻址开始!

1脚才是CS#片选脚。

网友:
ec工作条件正常,就会选中bios,bios的一脚就会起波

网友:
本人对这个还是很陌生,请大师门多说一点,求教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1脚和2脚有什么区别

1.CE#,2.SO,3.WP#,4.VSS,5.SI,6.SCK,7.HOLD#,8.VDD,测1256脚即可,顺便告诉你,8楼在误人子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PI的2脚是CS片选!如果有波形证明了寻址开始!

1.CE#,2.SO,3.WP#,4.VSS,5.SI,6.SCK,7.HOLD#,8.VDD,8楼可真会误人子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CE#,2.SO,3.WP#,4.VSS,5.SI,6.SCK,7.HOLD#,8.VDD,8楼可真会误人子弟

  1.CE#,2.SO,3.WP#,4.VSS,5.SI,6.SCK,7.HOLD#,8.VDD
手误,不要小题大做!你又是否完全明白这个8个脚的中文意思以及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CE#,2.SO,3.WP#,4.VSS,5.SI,6.SCK,7.HOLD#,8.VDD
手误,不要小题大做!你又是否完全明白这个8个脚的 ...

CE片选,SO、SI数据输入输出,WP#写允许,SCK时钟,HOLD#保持,VDD供电。一个维修熟手是不会连片选是第几脚都会说错的,一年下来,修不触发的板子都不止点片选脚1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片选,SO、SI数据输入输出,WP#写允许,SCK时钟,HOLD#保持,VDD供电。一个维修熟手是不会连片选是第几 ...

基本正确,补充一点总线规范,SO和SI实际应该是MOSI和MISO,在总线上实际上可以被置为两种状态,那个是主设备和从设备,但在电脑上SPI ROM一般只有一种状态(从),所以只用了SO和SI表示,S代表从设备,IO是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