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07):
机型:N4050
版号:纬创代工10315-SC DV14_HR_MB
故障:触发掉电
同行的机器,拿过来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在按开关无反映,拆机,测量待机3V 5V正常,这种情况,我一般先刷Bios,无果,测量各大电杆阻值,正常,测量了一个多小时过去无果,休息下, 想了想,这种情况一般是某种电压没出来, 就一个一个电杆测量,拔一下电源测一个电杆,测到pl4601无电压 他是由pu4601这个点发出的,那就查这个芯片的条件, 1234脚电压为0V 我就没查了 直接从料板找个个51216芯片换的故障一样,那就仔细查,经查到PC4601有5V,而51216的12脚v5in电压为0,我在想是不是断线了,拿两极管档测量下是不是想通,经测量不同,接线处理,插上电源,开机触发电流刷刷上走,电流停在1.32,*脏话*不会吧,拔插内存拿着内存烫手,心想肯定是内存坏了,换根内存,开机亮机,此机就这样修复,花了近三个小时搞定

网友A:
楼主修板细心   所以很快修好    目前我还是菜鸟  看不懂图  正在 慢慢研究图纸 希望自己早日看懂图纸

网友:
时间多可以研究下,楼主够细心

网友:
掉电就是要查瞬间电压  比较麻烦

网友(2014-07-21):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比较准确

网友B(2013-11-07):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内存坏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网友(2014-07-21):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C(2013-11-07):
这个51216难道是内存供电芯片?因为没有供电,所以内存没有供电?

网友D:
1234脚是不是由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

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是在 6脚和8脚

网友:
内存这么烫,肯定有短路,难道短路不会形成掉电?

网友:
新手还看不懂图纸在努力中,我也接手一个型号的,不过是进水,拆机清理之后可以开机,装键盘就无法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知道的可以说下, 键盘拆掉就可以开机,为什么,准备换个新的再试试,是不是键盘导致短路,什么原因啊,师傅们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先测电感再搞别的。。。

网友(2014-07-21):
你这种方法也可以,如果电感对地短路的话,后级电压就会输出保护

网友(2013-11-21):
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机器  掉电   但是是用的过程中掉电   感觉不是扇热问题

网友:
很给力,加分

网友E:
不是吧。 看不懂图纸??? 你是铜牌维客啊。

网友:
你刷这个BIOS  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 看不懂图纸??? 你是铜牌维客啊。

虚名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51216难道是内存供电芯片?因为没有供电,所以内存没有供电?

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内存供电也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这个很深奥

网友:
可能是之前的那个换掉的芯片有问题造成短路的吧,然后也烧了内存!?

这里的烧内存故障可能是 内存供电管理IC 12脚相连元器件断线开路造成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内存供电也是不会出来的。

哦哦。长知识了。

网友F:
键盘的工作信号是由EC或者南桥控制的,可能是 你的键盘与EC相连的对应信号引脚断线开路造成的键盘不能开机,可以先处理进水部分,然后换新的键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键盘的工作信号是由EC或者南桥控制的,可能是 你的键盘与EC相连的对应信号引脚断线开路造成的键盘不能开机 ...

键盘的工作信号是由EC或者南桥控制的,可能是 你的键盘与EC相连的对应信号引脚之间线路 断线开路造成的键盘不能开机,可以先处理进水部分,然后换新的键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内存坏了

这个先要测量 内存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和供电电感的电压,这两者正常后,就是内存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说的51216的12脚v5in应该也是系统待机 5V电压 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34脚是不是由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

不是的,内存输出的参考电压是 6和8脚

网友:
会不会是绝缘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换新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G(2014-06-24):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板细心   所以很快修好    目前我还是菜鸟  看不懂图  正在 慢慢研究图纸 希望自己早日看懂图纸

我也不太相信铜雏客会看不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太相信铜雏客会看不懂图

级别只是浮云 只是我在论坛潜水很久了

网友:
还把内存给烧了   ···························

网友:
刚刚开始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牛人              够细心的

网友:
内存这么烫,肯定有短路,难道短路不会形成掉电?/ b

网友:
没有示波仪啊 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