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不触发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3-11-07):
同行拿来一台X201I 开始故障为触发掉电,之后不触发!拆机发现网上说的几个通病的地方C373 C374 R415 都被换过。然后测28V升压,15V升压都正常。就想着换个TB试试。。。换完TB刚开始还能触发,但仍然是触发掉电之后就不触发。放到第二天继续修。但是第二天就不能再触发了,把原来的TB换回问题仍旧。。。
现测BIOS无供电。TB没发VCC3LAN_DRV信号开启BIOS供电。PMH也没发出VCCLAN_ON。PMH供电正常。TB供电,时钟,复位正常。58脚小于0.5V。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机器BIOS参与触发的吗??PMH要满足什么条件了才开启VCCLAN_ON。TB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开启VCC3LAN_DRV

网友:
自己顶。坐等大神~!

网友:
有没人呀

网友:
MPG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A:
IBM M电压---LAN电压--A电压---B电压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合盖这个信号LID,是H8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屏接口,这个信号现在没电压,把电阻拆了也一样!IBM的东西晕啊!!

网友:
MPG ,-EXTPWR 这些都正常!~不过升压只有24V,应该也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M电压---LAN电压--A电压---B电压

LAN电压是待机下产生的,还是触发后产生的呀?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A:
IBM 的M电压OK之后,会有MPG,PMH收到MPG,在主板没有过温过流过压的异常情况下,会发AUXON开启网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的M电压OK之后,会有MPG,PMH收到MPG,在主板没有过温过流过压的异常情况下,会发AUXON开启网卡供电

过温应该没有,TB58脚小于0.5,过流应该也没有。待机电流0.01!过压和异常情况就不好查啦。还有异常情况指的是什么呀?这个概念好像有点抽象呀!

网友:
修好说下 有个机器恨你这个很像

网友(2014-08-08):
是不是 再说触发电路 那一块

网友(2016-11-20):
用风枪吹吹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