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笔记本显卡有故障是不是屏一点反应也没有的

楼主(2013-11-07):
笔记本接触很少,如果显卡有故障,显示屏是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比如开机时候背光也没有?

网友:
有的之前会亮,从开始花屏到,最后黑屏。 还有的情况是 灰屏(这个可能就是灯管会亮吧,)反正好多情况呢,戴尔的本本,有的黑屏还会报警呢,

网友:
就是戴尔的,独显的。开机可上电,硬盘灯还会亮几秒,就是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网友:
很多种现象的,也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那你这个先排除下,换个内存试试。看电流到多少,也可以先用风枪在显卡底部加热下。在试试

网友B:
两根内存,一根可以开机,也可以按开关键关机,另外一根可开机,但数字灯、键盘锁那几个灯一闪一闪,不能关机,好像第一根上去主板能工作似得,能检测某些硬件

网友:
有的时候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内存,一根可以开机,也可以按开关键关机,另外一根可开机,但数字灯、键盘锁那几个灯一闪一闪,不能 ...

那你把内存槽刷刷,在在灯底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字。有可能是暗屏

网友:
都是有可能会的

网友:
内存用WD40擦 了,槽没,屏用灯照过了,此机是DELL PPX5XA,马来西亚产的,对应的型号好像是M90或者6300吧

网友:
基本判断是显卡吧,把风扇拔下,CPU散热有点温度,显卡没有,换上以前坏掉(但不知怎么坏的,随包裹带的)有温度,但显示屏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网友:
其实显卡最典型的故障是花屏和不显,就搞显卡吧,没错的

网友:
其实显卡最典型的故障是花屏和不显

网友:
是显卡,换了集成的板

网友:
显卡问题,花屏。屏不亮外接来人或者外接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先排除下,换个内存试试。看电流到多少,也可以先用风枪在显卡底部加热下。在试试

加热显卡 芯片屏幕能 亮的话 一般 显卡本身 虚焊的也有可能

网友:
不一定的,无显,背光亮,花屏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