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的问题?不像啊

楼主(2013-11-07):
下面暗暗的三角是什么问起 , (上面黑暗是相机角度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了。  没有维修过,一般就是换屏。

网友:
我想应该是LED的吧。灯带那里不亮吧。

网友:
LED就换屏吧

网友:
LED的灯带问题,你可以拆下来看看,可以换不?不行就让他换屏算了

网友:
我觉得是背光问题

网友:
什么是灯带啊???

网友:
LED是灯带,LCD是灯管

网友:
看图像这液晶屏就是灯管的,应该是灯管问题,这个我碰到过,换灯管吧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但还是觉得是屏有问题

网友:
换LED灯条,如果有同型号的废屏,可以直接换背光板。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LZ解决问了,告知大伙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灯带,讲讲

灯带就是LED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发光条啊,童鞋

网友:
拆屏吧把led拆出来直观的就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不像是灯管 像led灯问题

网友:
怎么看 屏好像被压到了 ,漏液了?

网友:
拆过没有啊,是不是背光没弄好

网友:
LED灯坏了,可以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断线导致的

网友:
LED 屏,就是灯带里的那一片附近某几小灯坏了,难拆哦,拆坏的屏上的小灯可以换---太麻烦,一般情况直接换屏!我自己折了一坏屏上的灯带,改了个床头灯,很好哦!呵呵。。。LCD屏的话,应该是漏光,可以重新焊过灯管,装的时候仔细一点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