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77 掉电

楼主(2013-11-07):
今天接到一台sony机器, 主板型号MBX-177,开机0.24A2A回跳,测出有两个电压没有转换出来。PQ18和PQ10 这两个mos管,分别是1.5V转1.25V  ,1.5V转VCCP,把PL30这电感断开,电流上到0.9A,且1.5V转换1.25V也出来了,就连1.5V转1.25V也有,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那个大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电流在0.02a-0.24a来回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