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七喜17显示器开机白屏,关机重新开机就正常

楼主(2013-11-07):
今天遇到一台hedy七喜17显示器,刚开始来的时候不通电,不开机,经检查12Vi保险烧,高压板上的12V保险也烧了,更换后开机正常,但在试机中发现当断开12Vi供电电源的时候第一次开机白屏,关机重新开机第二次就正常,开机后也能正常使用,在系统屏保黑屏的时候触动鼠标显示白屏,把显示器关了重新开机就又能正常使用,给个思路吧

网友:
意思是这个显示器是12v外接电源供电?【但在试机中发现当断开12Vi供电电源的时候第一次开机白屏     根据这句话得到的结论】   有没有图啊?

网友A:
是的,外置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外置12V的

此显示器已修复,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修东西特别注意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