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 烧灯管

楼主(2013-11-07):
一台三星2243显示器,通电一会就灭了,检查发现有一个灯管不亮了,换了一个相同的屏,用了一下午,又不亮了,检查又是一个灯管坏了。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老是灯管坏啊?希望大家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相同的屏?说明灯管有问题,你换两根灯管点一下看看

网友:
2243显示器灯管虚焊的多,你拆开后灯管一拉线就断了,最近修了好几个~

网友:
把四根全换肯定好

网友:
点呗,三星的高压板是不会烧灯管的,只有灯管烧高压板

网友:
灯管之间打火了   你把4跟全换了   隔热做好点  防止灯管再次打火

网友:
灯管全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