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盈通AN68V3 V1.1上电瞬间掉电(附视频),求思路

楼主(2013-11-07):
由于没有发网址的权限,只能麻烦大神移步看下视频了
v.youku.com/v_show/id_XNjMxNzE1MzUy.html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
冷机状态开机掉电,复位+开机针上电10多秒就能正常开机,
有特殊症状,上假负载,用万用表笔电压档,只要碰到CPU复位就掉电桥加焊过,晶振测波形无误,
另外CPU PWM电路中,3+1相波形,第三相电压幅度高出0.2,这应该不是问题吧,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拔掉12V不掉电

网友:
希望楼主多测试下复位信号,复位电压正常不,这应该是突破口.一会儿我帮你找找资料

重点检测红圈内元件.如果都正常,请加焊北桥thanks

精神可谓。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桥芯片坏了,CPU复位模块出了问题,用风枪直接把桥吹热就能点亮。重值了,还是一样,也就是那几秒钟是热桥的,只要桥是热的就能开机,算得上是个半死不活的板子吧

网友:
朋友,一般桥不容易坏,可能是有过孔似通不通造成的,如果你有耐心,可以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