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实物屏电路咋个测,测哪些点及电压,我的机子白屏还未修好,求解中

楼主(2013-11-07):
屏1实物PCB板1惠科H982A液晶显示器(屏型号:MG190WLCM C01生产型号:M190A1-P02),
屏2实物PCB板2型号mae XP911W 屏型号:190ME13-A16 Rev 2机种:WB9,
求各位大侠如何测试这样的屏的供电和保险电阻等好坏和电压参数(测屏VDD?VDDA ? VGH?伏。VGHM ?伏。  VGL?这几个啥子电压懂不起啥意思哈,抄袭的~呵呵)

屏1实物PCB板1全图

屏1实物PCB板1细节图

屏2实物PCB板2全图

屏2实物PCB板2细节图

网友:
从F1开始跑电压

从F1跑电压,有那几个点的电压值,如何表示和测试?

网友:
接上电源板驱动板开始从屏电路上的保险开始跑电路?是这个意思吗?有些高手说的测试点vcc vgh vgl vaa vcom cpv分别啥子意思?望大侠解答~

网友:
不管什么板..先查所有你看到的供电部分是否正常...屏上有几个电压的哦...

网友:
好像有测试点的吧

网友:
屏供电,  和屏的升压电压

从哪里下手?屏供电是5V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