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mini10 开机报硬盘错误 滚动条死机 无法关机 绝对经典集合

楼主(2013-11-07):
DELL INSPIRON MINI 10 G3上网本
经典故障一:
开机硬盘报错!!!同事直接给客户说换硬盘,客户也能看明白,这几个英文。
拆硬盘,GHOST系统,搞了足半天。。没搞好。只能等哥空闲了再搞.
开机:
Failure fixed disk 0
Press F1 Res........F2
换F1跳过,无法从硬盘引导,直接跳出网络启动..
更换全新硬盘,GHOST好系统再接上..故障依旧
CPU,北桥,集成内存在同一小板上(类似独立显卡板)
取下小板,橡胶擦亮金手指,装上。不再报错..

经典故障二:
正常硬盘启动,XP滚动条滚一下就卡住不动。
此机一般的U盘PE是无法进入的,一般只能拆硬盘台式机上GHOST
GHOST好再装机...而且非常挑系统!!!!!老版本雨林木风YN9.9上场.......省略一百字
非常顺利的进到了系统!!!

经典故障三:
当更新了常用软件后,关机.. ..  五分钟还是停在“正在关机..”
忘记了在哪个型号的机器上,遇到过这个问题。
需要禁用读卡器,才能正常。
好关掉机器的读卡器...重启,再关机。。。还停在这里
打开设备管理器,把有USB所有设备都禁用了。USB鼠标也用不了。。。
用机器上鼠标,点关机。。嘿,几秒时间关了

问题出在USB驱动,,打开驱动精灵把摄像头,读卡器。。反正跟USB相关的全部更新驱动。或换另一版本驱动。。更新完后,重启,再关机,非常神速。
此机问题解决,最后做了个系统备份,下次真还来,就不用整这么麻烦了.

写得不好,大家没看清的话,多看几次。
这几个DELL上网本最常见故障集中一起,的确罕见

大家给点分,反正给分不影响你自己的下载分

网友: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过这个小本本,也领教过。

网友:
换南桥  试一下

呵呵,,,

网友:
没遇到过,但是从LZ字里行间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LZ的描述很精辟,我又学到了不少东东。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哦

网友:
总结的好.可学习

网友:
的确很精典,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是的。少走弯路,别动不动就南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