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BIOS有问题不开机

楼主(2013-11-07):
刷可BIOS 可以开机 过一段时间就不触发了

再刷一次BIOS又能开机 过段时间又不开机了 BIOS芯片也换过了

真的是神了 到底是哪里问题呢

在线急等

网友A:
这款机器的BIOS最爱坏,清灰尘都遇到几次

网友:
还有型号不是看版号看内存糟上面的贴纸,刷,那个为准

网友:
论坛里有工厂的资料,比较好,很稳定,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的BIOS最爱坏,清灰尘都遇到几次

清灰清坏BIOS???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装起来亮了一次就不亮了,最好刷了BIOS才好的

网友:
我发现华硕K42JR版号的这批电脑,都是很变态的,存在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