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时显时不显,死机,有通病没

楼主(2013-11-07):
不显时电流1.0或1.1左右 ,能显时有时滚动条死机,有时在LOGO时死机,硬盘测过没坏道,裸板试过也一样,换过内存,现在 是一直能亮了,就是死机,谁修到过,想干南桥了
通病

网友:
动南桥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不行就再刷个bios 最后就干桥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就是最后在考虑南桥吧!!!

网友:
之前有这个机器跟老死机,拆下来看没什么异常,本着反正拆下来了就顺便把显卡做了的心态,装机测试在也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