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278 K24 触发, 不亮屏求助!

楼主(2013-11-07):
A1278 K24 板号: 820-2530-A

此机原本是PP5V_S0_FET短路, 去掉短路电容后, 跑电流到1.28A左右不动了, 不亮屏
查的亮屏条件是LVDS_IG_BKL_ON和BKLT_PLT_RST_L都要为高电平, 现都为0

经追踪LVDS_IG_BKL_ON由单桥来

BKLT_PLT_RST_L是由PCIE_RESET_L改名而来

并且也是由单桥发出

现在就不知单桥发出亮屏信号的条件是什么, 单桥已经换过4次, 先假设不是桥的问题
根据线路图自带的时序图,
29. MCP_PS_PWRGD ---3.3v
30. CPU_PWRGD ---1.0v
31. LPC_RESET_L ---3.3v
32. FSB_CPURST_L ---  1.0v
都出来了

恒流电源从1.18A慢慢爬升1.28左右就不动了, 不亮屏, 也没叮的一声
BIOS也刷过, 但是刷上论坛上的BIOS,电流才跑到0.8, 显然不对, 我又刷回来了
现在没思路了, 求大牛们指教

K24 820-2530-A.pdf

网友:
不跑码啊     这桥不好换

网友:
我没有苹果的诊断卡, 我都是用恒流源看的
换了4次桥, 都是跑到1.28A停下了, 不太可能这么巧吧

网友A:
MCP_PS_PWRGD这个信号有高电平吗

网友:
电压都出来完了,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_PS_PWRGD这个信号有高电平吗

有的,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bios bios

我下过一次论坛的BIOS, 电流只跑到0.8

A1278 K24有好几个版本的bios吗?

网友C:
打一下BIOS的第一脚波型,看跑到哪个位置,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BIOS的第一脚波型,看跑到哪个位置,有没有过内存。

BIOS第一脚波形打了, 触发的同时, BIOS第一脚有低电平信号过来

我也刷了论坛上另外一个BIOS, 问题还是一样, 电流直接跑到1.2A左右

内存供电我都量了, 供电都出来
PP1V5_S0_MEM_A
PP1V5_S3_MEM_A
PP0V75_S0_MEM_VTT_A
PPSPD_S0_MEM_A
信号也量了
I2C_SODIMMA_SCL
I2C_SODIMMA_SDA

怎么看内存有没有过呢?
另: 我插不插内存, 电流都会跑到1.2A

请高手在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第一脚波形打了, 触发的同时, BIOS第一脚有低电平信号过来

我也刷了论坛上另外一个BIOS, 问题还是 ...

看波形跳动也是经验之谈,跳2下以上开始读内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跳动也是经验之谈,跳2下以上开始读内存了吧

多谢指点, 最后查到是CPU有个脚位短路了, 是CPU的问题, 定了CPU, 修好回来更新

网友:
这个是图形转换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就提示这么多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点位  也一起上传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点位  也一起上传了吧

不知道怎么编辑顶楼帖子
上传到这里吧 K24

网友:
时钟和转换电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编辑顶楼帖子
上传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一台不开机的,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以上情况建议在更换单桥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须要BIOS 可以备份给你,   我的现在也不能正常使用,但是能亮机,就是装系统 的时候 GHOST 完,到解压的时候就卡死了, 怎么装都装不上,桥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很纠结嗯,

网友:
查一下 CPU的XDP信号  如果不跳变只有电压  换个CPU

网友D:
多谢无极老师指点, 看了老师很多贴受益匪浅

这单桥我已经换了4次了, 而且用的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BGA机器焊的, 结果都一样, 暂时认为单桥是好的

而且我已经找到是CPU的一个信号短路"CPU_VCCSENSE_N", 是CPU短路了, 我定了CPU, 还在路上, 换后好不好我都会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无极老师指点, 看了老师很多贴受益匪浅

这单桥我已经换了4次了, 而且用的不同的方法和 ...

你确定这个信号短路了吗?这是CPU电压电流检测信号一般坏的很少cPU可以那普通笔记本CPU去掉引脚后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这个信号短路了吗?这是CPU电压电流检测信号一般坏的很少cPU可以那普通笔记本CPU去掉引脚后代换

基本确定了, 这个信号是由CPU发出,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 进到ISL9504, 没有再去其他地方
我把0欧姆电阻翘起,测2端对地电阻, CPU那端对地才1欧姆不到

普通CPU怎么去引脚呢? 用尖嘴钳一个个钳掉吗? 要非常平,然后再植球?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这个信号短路了吗?这是CPU电压电流检测信号一般坏的很少cPU可以那普通笔记本CPU去掉引脚后代换

今天CPU来了, 一看傻眼了, 是普通笔记本CPU, 带引脚的那种...........请问老师如何处理去掉引脚?

Intel Core 2 Duo Mobile Processor P8700 SLGFG 2.53GHz 1066MHz 3MB Socket P CPU
Intel Core2 DUO P8700 SLGFE 2.53G 1066 3MB Socket P CPU

上面那种是BGA封装的, 那面是普通的带引脚的, 可以代换的吧?

网友:
自己发现了, CPU引脚都是焊接上去的, 用烙铁烫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2014-02-07):
我今天也收到一台K24的 电流就跑0.015 不知道是几修了而且还进过水,先把图纸跟点位图下来看看

网友: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候3400多,只用了三个多月,现在2800出售,再送500G左右的笔记本维修资料,图纸,维修教学视频等等,适合刚刚初学笔记本的,要的可的Q我,电话:13600548841

网友(2014-03-11):
新人,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苹果用什么打开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