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主板电流到0.56 不显

楼主(2013-11-07):
IBM x60主板电流到0.56 不显。所有电压都出来了,。CPU的,只有,0.96.南桥换了,北桥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
cpu

网友:
不跑码的真不好搞,哥们,时钟那块查过吗?CPU也可以换个试试啊!

网友:
先查下有没有PCI复位,有就再查下有没有cpu复位和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