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5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07):
东芝L515开机不定时掉电  由于修过好多台都是通病 直接把NEC大电容撬开烙铁焊了加了 330up的电容5个 开机卡LOGO 以为多了电容4个3个问题一样换了cpu   lps51620供电芯片问题还是一样  求助了  今天运气好差了碰几个极品客户还摊上这个郁闷活

网友:
换了大电容不行吗

网友:
一般加6个稳定些!卡LOGO 排除外设问题,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