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S2c不跑马

楼主(2013-11-07):
开机风扇转,故障显示00不跑马,求助

网友:
不跑码先量各大供电有没有啊.或者换板吧.

网友:
各大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下不会去学下基础

网友:
单桥的你可以考虑加焊一下  如果不行就刷一下BIOS   技嘉板子就容易坏这两个

网友:
BIOS搞一个看下哟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笼统了,供电、时钟、PG都查一遍吧,不行刷BIOS,干桥,换IO。换桥。换人

网友:
同感

网友:
我有一块跑25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跑码,先量电压正常吗,换cpu试试

网友:
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款是双桥的吧,楼上哪位兄弟说是单桥的,技嘉的板 不跑吗  电压正常  建议先刷BIOS   不行再去查时钟,复位

网友:
无法回答,没有重点

网友:
这个面太广了,不跑码就按照不跑码的维修流程走吧,

楼主如果不知道不跑码的维修流程建议去迅维基地学习或者报个远程吧。

供电时钟 复位PG测一遍 刷bios 换IO,实在搞不定丢一边,过几天再修。如果还是不行换人。

网友:
G31的板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上兄弟都说了,先供电在BIOS最后是南桥,技嘉板子貌似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2013-12-14):
可以做没复位修,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答。

网友:
不跑吗你先拿表量啊,内存,CPU,桥,总线有没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