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9417-HB2 17”液晶屏

楼主(2013-11-07):
联想17“液晶,故障现象:画面一闪就黑屏,测5V正常。接下来怎么排除故障?
黑屏

网友:
检查高压、灯管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亮下就灭.先拆开看电容.然后外接灯管试下是不是灯管坏了.再然后改个高压上去.

网友:
没爆电容的话就考虑灯管吧!

网友:
交换一下 上下 灯管 发现,有一组灯管挂了,难道有一组灯管损坏就会出现一闪就黑的故障吗?

网友:
一组坏了当然会保护,只是你要看清楚是灯管坏,还是灯管驱动线路坏。

网友:
好的一组灯管插到另一端(灯管坏的一组端)可以亮也是一闪就黑,证明灯管驱动线路工作正常,接下来就应该是换灯管了,不知换一组多钱?

网友:
是灯管坏就换灯管,不是灯管坏就加高压条吧。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损坏,测量供电12V是否正常、逆变器输出端子电阻是否正常、电容是否不良,还有驱动管或集成块是否损坏等,如不行可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否则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用一组好灯管 插上 显示正常,证明是灯管的问题,看来手里有一组好灯管对此类故障的判断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