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理光1610L 错误代码SC:542

楼主(2013-11-07):
求理光1610L 错误代码SC:542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好象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 理光1610的 维修手册,你可以参考下
下面是维修手册 链接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733708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SC552是B级错误代码,需要进维修模式清除面板上面依次输入 黄色键C→数字107→红色键C(长按3秒以上) 等面板跳出英文就说明进入的维修模式接下来开关电源 541就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