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C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1-07):
刚吃完饭,发个帖。

不跑码的维修,测量了所有的供电,只有cpu的供电没有,看来故障在这里
先从简单的开始,压了一下CPU座,跑码了,不过还没有亮一分钟就掉电了,上BGA焊台加焊座子

焊完下来上CPU触发,还是不跑码,居然不是座子虚焊,那刚才压座子怎么会跑了,可能是凑巧吧,接下来查CPU的工作条件,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图上的三大条件都满足,还不工作,看来得换芯片了,最近料板资源紧张,在料板上找不到这个芯片可以换,从自己的一张好的板子上拆了这个芯片下来换在这张板上。结果故障修复,插上优盘进系统测试能不能稳定。

网友:
怎么判断VID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VID要有高有低.不能一致

网友:
哦,谢谢!!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有这回事啊,要细心

网友:
U供电坏叫做没复位

网友A:
压着跑码了应该只是虚焊不是ic坏啊,楼主没有把拆下的ic装回好的板上?

应是啊!芯片坏按着可以开机吗?说不通

网友:
应该不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着跑码了应该只是虚焊不是ic坏啊,楼主没有把拆下的ic装回好的板上?

有加焊芯片过

网友:
家里有台老电脑,跑C1不报警,查了半天,CPU重新安装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VID正常是 高低电平组合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准确

示波器闲好久了..听你的.明天弄弄玩..真要加强锻炼用示波器了.这东西看你们用起来.简直就是神器

网友:
还是走了玩路 加焊了座子

网友:
缺CPU供电吧..也叫不跑马

网友C:
没CPU供电你怎么压CPU座了,应该先查供电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
路过,学习。8802A图是个好东西。

网友:
CPU没供电,应该是没复位吧。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好啊,修了一个这么好修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CPU供电你怎么压CPU座了,应该先查供电吧?

座子虚焊,没认到cpu,没cpu会工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也有高低组合吗

有,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都一样

谢了   以前都没注意过  只是测对地组织

网友:
说的有点糊涂,VCO肯定要先加焊啊,貌似昂达的板子都喜欢用 这型号

网友:
cpu座子上的铁片没去掉,也能焊好,真是不错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775坐很少有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座子虚焊,没认到cpu,没cpu会工作吗

这个认到CPU指的是CPU发出VID给电源管理芯片,测VID信号能测到呀,没CPU供电查这个只是个人习惯,能修好板不管什么方法都一样,收钱才是大爷。

网友:
大哥怎么试着三大条件都满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