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显示器HKC和戴尔都以解决

楼主(2013-11-07):
今天接两台显示器HKC22寸通电亮机白屏都以为屏或驱动板问题想放弃了,后来看看电源板电容以前换过一次但是不知道那里修的焊锡太次没焊好。鼓了好几个电容换好之后亮机了,戴尔22寸没是接上信号红屏刷完了还那样,把VGA口八角焊掉接信号OK

网友:
说得太累了,看得也太累了

网友:
八角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没营养的额就不要发了,至少上点图

网友:
八角好象是个24C什么的吧?

网友:
不行啊   就是换电容问题  还用发表吗

网友:
八角的短路了吗

网友:
想说还想保留点东西,来这里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显示器的价格现在不断的下降,有的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的直接换板就可以,一个板子在淘宝上也很便宜,而且用的也久一些,比维修要持久的多一些!

网友:
8脚芯片啥型号,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高手说的不累,新手看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