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黑胶显卡的高手,怎么提高成功率

楼主(2013-11-07):
比如IBMT61,E40,SL400此类机器 显卡 问题,你们一般修此类机器 的成功率为多少 ?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讨论,传授点经验,搞了几台都是重植都没搞定,郁闷死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把温度搞高点加热翘呀

网友(点评):
我是说成功率,搞了几台都没搞定

网友:
老古董了   修复率不死很高

网友:
BGA拆下来后底部的黑胶一定要清除干净

网友:
t61  还好   E40 最难搞    sl400的还没搞过!

网友:
很难搞,还把显存搞到爆珠了。

网友:
一般下,北桥和南桥也会爆珠的,都重新做了,成功率不太高

网友:
T61芯片大,成功率不是很高大概70%,其它的基本上都能成功!

网友:
SL400 有一个月我遇到4台 ,是把我累坏了,4台都是显卡 显存织球才好,显存怎么保护都要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