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需要学习哪些电路知识呢?

楼主(2013-11-07):
问下:)
...................

网友:
最基本的电路要会看吧

网友:
1、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2、电路图的识别
3、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
4、电子元件的焊接技巧
5、C语言

网友:
看你想做什么,如果简单玩玩,基本电路就行,或者找找最小系统就可以玩简单的了。

网友(2014-12-18):
电路图,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