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220,GPU上有三颗电容阻值为低于0.1欧,是否正常么?

楼主(2013-11-07):
这三个电容阻值不到0.1欧姆,正常么?

网友:
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可能是几欧,用200欧档测试一下,别用二极管档

ddj
就是用200的档位测的,表笔0.4,测的0.5,接近0.1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是拆下来量比较准吧,在显卡上量供电电感就可以了,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这些电容就是接电感的,你有没有实际测量过啊?

网友:
表菜了量不出的

网友:
如果是拆下来测得0.1欧,就一定是坏了啦。

网友:
看这芯片的颜色,应该修过多次了吧。修过多次的芯片很容易挂彩的,你想准确点的话就拆下来量量看吧!

网友:
GTX220M 不是N10P-GV2-C1!??
   难道有几种?

网友:
先拿下来试试啊  不过没测过

网友:
可能正常的,这个值是很低的,

网友:
我感觉如果用二极管挡测量的话不应该有0.0-0.1的 最好是拆下来测量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拿下来,再测

网友:
拿 下来测吧

网友:
加一把看亮不亮吧~~~有些显卡上面的电容是短的~~~

网友:
调好曲线,加焊不亮的话八成是芯片挂了。呃,焊完先外接个看看效果再说,先不接内屏。

网友:
正常的,很多显示片都是不到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