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S显示一下就灭了,开关上面的灯是亮的

楼主(2013-11-07):
AOC 172S显示一下就灭了,开关上面的灯是亮的,直接不显示,关掉在开又显示一下灭了,外接一个灯管也一样黑掉,外接高压接屏的灯管是好的,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是板上面的哪里问题,
最佳答案
咱是菜鸟
高压板外接灯管。看好使吗? 我觉得是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其次就是电源。 可以先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就知道了。如果是单一个高压板 不如直接先换 高压板 试一下 就清楚了。。
不显示

网友:
高压板外接灯管。看好使吗? 我觉得是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其次就是电源。 可以先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就知道了。如果是单一个高压板 不如直接先换 高压板 试一下 就清楚了。。

网友:
典型的高压板损坏,修复太麻烦的话,建议直接外接高压板~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看一下,高压的可能性大,你已经排除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查呗

网友:
高压有问题,建议改用高压条!

网友:
灯管好的,就是高压条了,代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高压有问题 换下高压包试试还不行就外接高压板

网友:
那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板部分问题,可能是场效应管击穿了。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

网友:
外接灯管同样黑的话要考虑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