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开机跑码跑CE

楼主(2013-11-07):
本人一块技嘉-G41主板开机跑码跑CE,,,       各位大师你们休班有木有遇到过这种代码的,,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A:
跑乱码吧这是

网友:
cmos放一下店刷bios

网友B:
把BIOS搞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是BIOS或内存。U上错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试试,不行就吹桥!

技嘉主板坏桥的可能性小

网友D:
应该是内存不过,重点查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乱码吧这是

不知道 ,,,我修了四个月主板,,没遇到过折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跑CE,还是触发之后就显示CE,复位正常不?

触发都跑CE,,  在这个代码重复跳,,复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搞一下试试

双BIOS    位置 换了   也刷了   就是这个代码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试试,不行就吹桥!

老哥!!!桥都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存不过,重点查内存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    时钟    核心供电    辅助供电都正常      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待

网友F:
是北桥哦。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不,有木有高或者低

网友:
换过IO没用,U电压正常不

网友C:
技嘉板子很容易坏U IC供电旁边的那个温控IC,温控IC坏了会出现你说跑CE

网友C:
你换个温控IC试哈,80%是它出现问题了

网友:
北桥没事,不要加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北桥哦。加焊一下

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板子很容易坏U IC供电旁边的那个温控IC,温控IC坏了会出现你说跑CE

是啥样的    能发张图片上来   看看  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温控IC试哈,80%是它出现问题了

恩    好的    我明天去了   试试看

网友:
修好没有,修好说一下

网友:
刷BIOS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说一下什么问题,我也有这样故障的一块板子,让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上来就跑CE 前面还有代码吗 要是上来跑CE的话 很可能就是不跑马  那就按不跑吗的思路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