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冒锡珠在IC上方 ?!

楼主(2013-11-07):
今天加焊了一个显卡,是nVidia 8800M,出了奇怪的问题:有锡珠冒出来,而且是在ic上面!有图为证加焊前显卡显示不良,现在装机后机器都启动不了了!!用的温度曲线是一直都用着的效果很不错的设置呀
谁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
我也试过有锡珠冒出来的。跟你的一样。。可锡珠没你的大。。。温度曲线也没有搞错。。我的是HD4830...也没戏了

网友:
爆片了!芯片基板跟晶片之间的锡都出来了,很常见的~节哀吧!

网友:
这是芯片爆球了,而且这种爆法要把芯片换掉才能好!

网友:
这个不算是太意外吧,做得多了就知道

网友:
你也可以在换芯片之前把芯片拆下来量量看短不短路,不短路就植球做回去看看。短路了你就直接换掉!

网友:
芯片没救了,温度高了吧

网友:
看见这种要么听见卡的一响的,我了直接拆了换,要么浪费时间试它,好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节哀吧,这个芯片就这样,焊这种芯片要先用风枪预热到175在焊,焊的时候风速最高,

网友A:
看大家这么说,我只好对它默哀了... 原来除了爆锡,还有爆片的说法。

不过这个nVidia也太脆弱了吧,才265度就爆片了 ?

网友:
要想不冒泡,最好有个恒温烤箱做前一百度考上几小时

网友:
265???!!!那么高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265度就爆片了      我从来没有用过265的温度   一般都是235度    265 太高了

235度对焊锡是足够了,可是考虑到锡珠在芯片和PCB板之间,芯片的厚度和pcb板的厚度都会产生温差,所以我之前都用265。效果很好。
不过这次教训之后,我想还是245度比较保险,然后时间长点用来克服那个温差。

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是加焊哥,能不植珠就不植珠 。当然也希望加焊效果牢固。

网友:
爆了呢,我也是爆过几回呢

网友:
265度,高了,还要先烤板的,

网友:
要先热板 然后焊的时候温度在235-245之间 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没上过250的,带铅的230就足够了。不过不同BGA又可能不一样。

网友:
做BGA的话这种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的机器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265度就爆片了      我从来没有用过265的温度   一般都是235度    265 太高了

有同感,许多核心的锡球是有铅的。

网友:
一般无铅220度左右就溶化了,最高温度控制在235度以内。要不然容易爆桥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
核心挂了,我的9800GT也是出现这样,我还敢上电后,结果冒白烟。。。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  不过我的在旁边 有好几个锡珠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网友:
我有两次吹风枪时也吹出过,能怎么办?挂了 呗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温度没却爆,机器不同曲线也不同,主要还是因为板受潮了。

网友:
温度高了造成大的。

网友:
看一看短路了没有。不行换个新的把

网友:
我只碰见过鼓包的。上面冒出来焊锡的还真没有碰见过。你的BGA是三温的吗

网友:
绝对没救了、有铅的话、180°加热20左右就可以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芯片耐温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先要用恒温烤箱100度考2个小时

网友:
芯片坏了。直接说就行了

网友C:
我的是迅维的BGA,预热15分钟,然后8个阶段,无铅上到230-240根本拿不出来,我都是到280,上下都是
照样不爆片,哈哈

网友:
换片子吧~~~~~每个BGA的设置温度都不要的吧~~~我在学校效时的才220就可以了现在在店里用的卓茂的要245才行

网友D:
做之前先分下是有铅无铅啊,有铅的芯片你用无铅的曲线搞,那不暴还是鬼变的。

网友:
huan yi ge ba

网友:
刚前段时间也到几个,以前还没注意过,明明温度不高的,BGA后芯片就短了,后来发现芯片上有个锡球才知道芯片是挂了。

网友:
爆珠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迅维的BGA,预热15分钟,然后8个阶段,无铅上到230-240根本拿不出来,我都是到280,上下都是
照样不 ...

我的也是迅维的BGA。 预热15分钟太耗电了吧 ? 而且8个阶段也有点夸张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之前先分下是有铅无铅啊,有铅的芯片你用无铅的曲线搞,那不暴还是鬼变的。

嗯,这点确实要注意。

网友:
我有铅的芯片,用无铅的曲线去做也没爆过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大家这么说,我只好对它默哀了... 原来除了爆锡,还有爆片的说法。

不过这个nVidia也太脆弱了吧,才26 ...

锡珠化透了就好,不一定要这么高的温度。温度越高越危险会坏。温度低了还可以下次再来的,不坏的了
无铅么上风230-235也化了。265只会把好的芯片在230焊好后 再来265致命的摧残!

网友:
这是芯片爆球了,而且这种爆法要把芯片换掉才能好

网友:
做多了就常见了

网友:
少年,这个就是桥内部爆出来的锡,看到这种锡珠出现时,你就悲剧,桥已经挂了像N卡  A卡,最好放烤箱烤几个小时,另外焊接时BGA上部温度一定要低,桥的晶体表面要贴一两层高温胶带,你的明白?

网友(2013-12-07):
谢谢前辈提醒
已经换了芯片弄好了。
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芯片不干燥有时就会这样,做前预热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