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技嘉MA78GM-S2H半小时自动关机,温度不高,与主板温控有关

楼主(2013-11-07):
今天遇到难题了:
技嘉MA78GM-S2H,用半小时左右会自动关机
用鲁大师检测,CPU温度波动较大,时高时低,每次约半小时关机
换过CPU(5200+)和风扇(原装青鸟),情况一样
这款主板上,是没有温控电阻,温控是集成在CPU里的。
大敢提个问:是否可以断开芯片上某个引脚,屏蔽温度检测功能呢??
那这个芯片是CPU供电芯片ISL6323,还是IO芯片IT8718f呢?又是哪个脚呢??
请师傅大侠们多多给小弟点意见和建议。

补充内容 (2013-11-18 17:55):
拆了Q9,禁用了温控功能后,主板不再关机断电了,但出现新问题:用久了直接黑屏不显示,电通着的。

网友A:
这几个红圈是关于温度的楼主有没有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红圈是关于温度的楼主有没有查

把PROCHOT#信号和THERMTRIP#信号相关的三极管都拆了,直接拉到高电平应该就好了

网友(点评):
相关的三极管只有一个Q9,其余两个管主板设计时已空着的。THERMTRIP_cpu-L 3.3v, PROCHOT_CPU 3.3v, PROCHOT 2.0v,好像电压也是高电平,还要拆Q9接上拉至3.3V么?

网友:
没遇到过呢~~~~一般是温度引起的都是散热不好吧~~~北桥加风扇~~技嘉板子北桥散热不好

网友:
建议价格机箱风扇吧,真的是CPU温度过高的话这样U很快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红圈是关于温度的楼主有没有查

红圈中三个管,主板上只有Q9,其余两个管是空的
三组电压也测量了,如下:THERMTRIP_cpu-L  3.3v, PROCHOT_CPU  3.3v, PROCHOT  2.0v
不知电压正常否??

网友B:
首先确定是自动关机还是自动断电,关机是供电不足,断电是CPU问题,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是自动关机还是自动断电,关机是供电不足,断电是CPU问题,试试看!祝你好运!

就是自动断电
现在的处理方案:是把Q9拆掉试试
OK啦再来报告一下。

网友:
换个小点CPU在试试。如4400+

网友:
这种见多了,就是CPU供电问题的,大致哪里说不准!

网友:
拆了Q9后,温控功能就禁用了,
现在是不再自动关机断电了,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用久了会黑屏,没显示,电是通着的。
不知又是哪里出问题了。。。